修复 IBM T60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1-01-31):
客户送来说电池不能充电,且有时候死机,有时候适配器不能开机。上电源待机0.04正常,触发正常。换上适配器确实有时候上电就掉。进了系统后(带电池)有时候死机。系统下看电池的充电状态显示的是“充电中”,电池指示灯频闪。看电源电流就知道其实并没有充电。拆机检查测量,电池的供电电压只有11.1v,看来还是没过来电压。查U42     8P电压为0。那就是这个IC被关闭了。正常情况下这个脚应该是高电平。查图纸和点位发现D34掉件了。
在料板上找个一样代码的二极管换上,测量U42的8P来了高电平,卡上电池看电流也上去了。修复完毕。

网友:
IBM的机器修起来资料多就是舒服啊

网友:
点位舒服啊

网友:
电池的供电电压应该是好多  ?

网友:
板子有时候真是怪,自己怎么就能掉件呢.
慢慢习吧,思路啊.

网友:
这个之前是不是有人修过啊。怎么自己丢件了呢。

网友:
难道是二修机??

网友:
那怎么会引起适配器不开机啊

网友:
楼主真幸运啊 收了多少米

网友:
这故障一看就能懵人,修起来这么顺,版主功底厚啊!

网友:
这个点会随便掉吗????觉得不像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修的也太简单了吧!这板子应该也是无铅焊接,怎么这么容易掉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