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dell 630m休眠开关在哪

楼主(2011-01-31):
DELL 630M进系统一切正常,当合上屏后再开启屏,有时屏上有字但无灯光,但有时又正常,怀疑休眠开关有问题,但找了半天竟找不到这个休眠开关,想请教下这个开关在哪,是如何控制的?谢!
DELL

网友:
应该是磁铁式的!!!

网友:
是霍尔元件,靠磁性的

网友:
你进系统后拿个磁铁到处吸,直到休眠为止,就找到休眠开关了

网友:
谢谢,年前这个笔记本没有搞,现在来搞

网友:
那种磁铁是不是在屏里面的 两边或在摄像头左右的啊 如果是的话 估计以前干过不该干的事情了......

网友(2011-03-04):
已查清,磁铁在屏中,在触摸板上方的位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