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去保护

楼主(2011-01-31):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TL494 1    1脚对地短路

网友:
去保护不懂得还能用多久?

网友:
去保护不懂得还能用多久? 看灯管的寿命了

网友:
去保護是測試IC是否故障和測量電路使用
否則回燒毀更多零件或是冒煙 不可不知

网友(2011-04-25):
讲究一个持久性吧。

网友:
有这么麻烦吗,挑开输出端的反馈线就解决了,记这么多引脚累不

网友:
还没在意过 这个东西  空了 看看

网友(2012-10-30):
吸空引脚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