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液晶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01-31):
一台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自检无信号输入时都很正常,亮度也够,但是一旦把VGA线接上显卡是,输出的图像就非常暗,而却偏色,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哟。

网友:
VGA的1-2-3-13-14的阻值是否正常呢?最后考虑刷下MCU吧

网友:
进入菜单恢复出厂值,替换VGA线、显卡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居多      用普通的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刷一下程序试一下,我看到不少这样的故障都是刷好的。不妨你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