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进水了,怎么办.

楼主(2011-01-31):
昨天看电影,放在床边.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尿了,刚好到本本上。键盘位置有模。擦了一下就好了。屏上也有。当时就擦了,后不到三分钟,屏就有水波了,后又变黄了。晚上用红外烤火的,烤了几个小时,还是黄黄的加几条红线,但还可以看清字,进系统也正常.早上拿给别人看了下,说要换屏.不知道原装屏跟一般屏有什么区别.
问一下一般本本进水,屏坏的可能性高不?
进水

网友:
要是这么用也可以!只能换了!

网友:
像这样的坏屏,,只能换屏了,,,

网友:
换屏只要不换翻新屏,都还是不错的

网友:
换屏吧,换个新屏,不一定要原装,如果不在乎钱的话就原装吧

网友:
昨天把他倒放着.下午看了一下.又好了.用不了不到一分钟,又黄了,而且还像失彩一样.变色.变来变去.
今天有太阳,放到阳台上放成三角形,倒立着,晚上再看看会不会好起来.

网友:
期待LZ的回话 但是这样都是换屏能解决 像你这样没试过

网友:
先看进水的位置,是不是从屏里进水的。屏进水背光可定废

网友:
是屏里的那几张反光膜和聚光膜坏了,如果有条件、可以换的。就是工序复杂了点。

网友:
看楼主的水平,你最好换一个屏吧! 免得拆拆装装电脑搞坏了。不划算啊!

网友:
拆都拆过了.装好后多了两个锣丝.倒!
自己也做电脑维护.修理显卡主板什么的,本本实在没搞过.
放两天后再看看情况吧!好了.我就回复一下.

网友:
好了是好了,基本上能用不,大家看看,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忘了,电脑剪个图看不出来.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屏暗,还有三分之二的
屏正常.那暗的部分还有点闪

网友:
一般没什么事情 把屏幕拆开 全部烘干 安上

网友:
还是考虑换屏吧。

网友:
嗯 、lz还是考虑下更换新屏吧..

网友:
曾经帮用户搞过这样的屏,将背光部分东西全部换掉了,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收了客户200元钱

网友:
屏是可以修的 出亮线了 也能修 你要是换一块屏可就贵了

网友:
除非我在广州那样的大城市才能修的了.小地方,几个人看过了.都说只能换.

网友:
可以将屏拆开了清洗一下 完全和新的一样的效果的

网友:
只要里面没进水就行了,如果进了,就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