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2242显示器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1-01-31):
用户送修一台LGW2242显示器,开机白屏,不接VGA线开机亮蓝灯然后白屏2秒后黑屏,再2秒后一直白屏,拆机后发现驱动板上一个3级管烧掉了,此3级管型号是A1241  YK840,没找到同样型号的3级管不知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想求助高手帮忙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这样白屏应该是屏上少电压,屏上的电压是多少?     找个相同电压拉到屏上看看!!!     屏上电压一般是3v   5v

网友:
多数坏的是场管,应该屏上也有故障,你排除一下,不然还会烧那个元件的。

网友:
在料板上找一差不多试一下,向楼上所说的再查一下屏。

网友:
换管子都可以解决问题,这是通病了a

网友:
我也找了很久,還是查不到這個零件的數據A1241  YK840

网友:
根据我的维修经验,LG的的机器多坏这个管子,屏上基本不会有问题,可以直接换新这个管子或者用B772代换,这个管子代换一定要注意输出的电流强度,过小很快就挂了~~如果不放心屏可以测下屏供电端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即可~~

说些题外话:资料皆来源于网上!为什么有人能找到?有人找不到?那是因为能找到的人比找不到的人付出了更加辛勤的劳动!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每天只知道拿来主义是值得我们羞愧的!电脑、网络是一个难得的好东西,把它当成工具你会学习到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把它当玩具你只会玩物丧志!我的话不针对某个人,只针对那些事~~~我很少发贴,也很少谈什么维修与经验,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把客户机器当垃圾去修!也不要把机器修成垃圾!如此加上你的勤奋,你会在日积月累中体验到知识的丰富叠加!你会发现你的计算机硬盘越来越小,1TB甚至是2TB的装不下你资料积累!希望不是下的A片在充数~~希望对此番话不满意的人暂时保留意见~我不针对某个人~~谢谢!

网友:
看这个电路 这管子是很普通的NPN三极管 起开关作用 主要是功率大点就可以  找个体积大点的NPN管都可以代用。

网友(点评):
是PNP三极管,不是NPN三极管,要看清楚点~~

网友:
先查屏的供电是否短路,如果不短路直接飞线也可以用(烧掉的管子只起开关的作用),但最好是找个管子换上。

网友:
飞过线来吧,再查查屏,屏上应该有问题

网友:
这个我一般直接飞线5V过去就行了。这是给屏供电的管子。

网友:
屏上电压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