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显示器屏幕显示4个画面!!!

楼主(2011-01-31):
一台15寸液晶显示器,已确定为液晶屏损坏,屏型号为:M170EG02,原始故障为刚开机黑屏,慢慢的开始屏幕泛白,现在开机故障为开机屏幕显示4个相同的桌面,过一会后慢慢泛白,始终显示4个相同的画面,屏5V -5.6V 27V电压都有,屏主芯片为SPFD3226B-HL091,电源芯片为:AAT1164C,烦请各位高手指教,此种情况为那个地方损坏啊???

网友:
驱动板代换过没有     像这种要么是驱动板    要么是屏的问题

网友:
LS的伙计,已经确定为液晶屏损坏了

网友:
怀疑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同时出现六个屏幕的,后来确定屏坏了。

网友:
这种我在笔记本显卡桥损坏碰到过,液晶还没有遇上过

网友:
是否是屏的软排线坏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故障啊  长见识了  从理论上讲,可以显示四个图像或白屏,要么屏电路,要么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俺没修过屏,换个主芯片试试

网友:
测一下变白时候的正负压吧,换芯片也是个常见方法。

网友:
遇到过平坏了

网友:
重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屏坏我没有修理过,我想屏应该不能维修吧.你可以查一下是不是其他地主坏.

网友:
楼上的以上哥们门,已确定为液晶屏损坏了。现在是开机的时候可以看到隐隐约约图像,可满屏图像泛白,几乎看不到图像,VGH 27V,VGL-5.8V 都正常,这是液晶屏哪部分的问题啊,高手指教撒!

网友:
查查屏上带的扫描集成电路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已经确定为液晶屏问题,现在就是想修屏里,不知道查液晶屏那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