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是自动关机!!!!

楼主(2011-01-31):
电脑老是自动关机!!!!

网友:
再详细说说情况吧,电源故障,主板或者cpu等等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看下散热好吗?

网友:
这种问题需要楼主仔细检查下,楼上说得几个方面很对,都有可能,最近老发现论坛里有人问这种一句话的问题,具体情况也不说,回答都没法回答,楼主如是维修员请详细说下,论坛高手很多,可以帮你,如果是想学维修,请楼主先系统学习下,

网友:
检查下散热问题吧 是不是没硅脂了  看看CMOS里的风扇转速等的设置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的总结:自动关机后,按开机钮,能正常开机的为CPU过热,不开机的(拨下电源线等一会再插上可以开机),为电源方面故障(电压低、插座接触不良等)。

网友:
如果以前没这毛病 先查散热

网友:
一般解决自动关机问题,我的排除顺序是CPU散热---目测主板有没有损坏元件---排除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
首先查温度是否正常。发贴太不详细了。

网友:
一句不清不楚的话。。。
电脑自动关机:CPU散热风扇坏了,开机一段时间后温度过高保护关机。
                        电源供电不正常引起关机!

网友:
不好说呀,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挨个排查把。。

网友:
软件问题还是散热问题啊?电源也看看……

网友:
再詳細說說情況吧,電源故障,主板或者cpu等等都可能出現這種現象。
第一檢查電源是否瓦數夠嗎
第二檢查CPU是否過熱跳保護
第三檢查記憶體是否故障
第四主機板是否有明顯故障例(電容凸頂)或是零件燒毀
第五檢查硬碟連接線是否斷線
第六檢查顯示卡是否未插好
以上檢查基本動作在做後續動作

网友:
自动关机CPU散热不佳的机率最大,电源故障重启和死机更多。。。

网友:
你说清楚。大多是散热引起的

网友:
电脑自动关机,你要先确定是否是散热问题,先检查CPU风扇是否转动正常,然后去查看CPU的温度和占用率,有可能是温度过高导致,在就是杀毒检查计算机是否中了病毒 我就知道这些,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支持六楼的。楼主有点笨哦。也不说清楚

网友:
我这前几天老是接到 电话说   电脑自动重启  !我都是新配的机器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就让他们早上开机试试 (怀疑是天冷 晚上用空调的多  电压不是很稳定)   果然后来就没再和我联系了!   还有个人把机器,抱来说修  ,老是重启 !在我这没问题 。我估计也是电压惹得祸!  夏天 冬天  用电高峰时候   电脑重启 很正常的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2011-03-14):
温度  主板  CPU  都会、出现

网友:
注意下电脑中CPU和显卡的温度,还有BIOS设置

网友:
排除下把,都是大家说的问题了,如果都不是的话,再发给出来研究下

网友:
楼主得说明一下,是开机多久自动关机...这点很重要.
如果说一开机就自动关机,就有可能是硬件本身的兼容问题.
如果说是开机一段时间自动关机,一般来说是散热的问题了.
除此之外就是其它问题了.用替换法即可排除.

网友A:
检查电源,散热,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