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AMN5GE-RL插上奔4小插头就不保护。不触发..

楼主(2011-01-31):
一块梅捷AMN5GE-RL插上奔4小插头就不保护。不触发..
  拔了它就可以..我量了CPU核心供电的4组MOS管 都没短路..  没有地方有发热现象. 我插上奔4 强制触发也是一样...菜鸟找高手求助....急需!!!!

网友:
最有可能是CPU供电上管击穿了,量各组供电上管的GS阻抗,万用表蜂鸣档应该不会响的。
另,这个P4供电插头不叫“奔4小插头”

网友:
你要说的是插上就保护吧!
CPU部分很可能有短路的原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描述的不准确,是插上四芯的插头,就保护,不触发吧,如果是这样,还是12伏插头有短路的地方,仔细的查一下,不行,把管子拆下来量

网友:
噢 ..谢咯..我量了核心供电所有上下管 都没击穿啊..郁闷.不弄好连年都不好过啊..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量一下12伏,对地的阻值,上管D极对地的阻值,上管S极对地的阻值,一级,一级的量,你现在就量,我等着你,不信找不到短路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 .上管.D.S极3个对地都是470左右...没短路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管子拆下来量,要不先换个电源试试,是不是,你的电源有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没问题..我每天都在用...我去把管子拆了 试试

网友:
在看一看从电源管理芯片,取下从电源管理芯片,千万别加电

网友:
有个2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好的是能触发了噢..坏的是不能跑U  + + 是不是桥得加焊了?  梅捷的太多的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能修的能触发了,说说看,CPU有供电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把4个上管都拆了 在给放电..其中2个短路了..我就换了  就好了..但是不跑U.所有供电都有. 我看是不是得压桥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兄弟,说实话了,管子短路,看看U,桥挂了吗,试好了回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什么叫说实话..我之前没取下来是没短路噢...取下来放电后才量出来了...桥U 都没挂.现在我没法了...

网友:
供电IC换了没``

网友:
那有可能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哦

网友:
在加焊桥吧也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主板搞的怎么样了,关心中,是桥虚焊了吗

网友:
看一下北桥有没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关心..前段时间回去过年了 就没弄了...所以...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