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卓越k100原版 bios

楼主(2011-01-31):
求方正卓越k100 bios 主板精英P4M890T-M2 REV:1.0B 这个主板BIOS损坏 我刷了个长城电脑的BIOS 和这个主板型号一样 可是频繁死机 装系统根本装不上 总是死机 PE进不去  用做好的系统只能进到WINDOS滚动条 然后就蓝屏重启   无语了...寻求方正原版BIOS 如果有哪位师傅知道怎么回事留个言 本人十分感谢!!!

网友:
确定内存、硬盘有无问题,刚启动在BIOS状态有无死机

网友:
所有硬件无问题 我有两块一样的板子 一个是长城机器上的 一个是方正机器上的 主板都是一样的 放长城上正常 在BIOS下无死机 在DOS下无死机 就是不能装系统 装系统的话到GHOST界面考进去一格就死机 不能进PE也是到滚动条后死机  用装好系统的硬盘的话 到windos滚动条后 蓝屏重启 死循环  散热什么的全没问题 把所有硬件平移到另一块主板正常.  无语中....我怀疑是BIOS还是有问题  刚拿来的时候这机器跑马EQ 我换了个长城的BIOS后可以跑马 就是不能装系统 和上面所述一样....

网友:
现在我刷了个方正的V2.0B BIOS   还是 一样 求原机的BIOS

网友:
有朋友给了原版BIOS还是一样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