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华擎板 D3D4 和D4D5

楼主(2011-01-31):
昨天在客户那里拿了2块华擎板,型号都是ALIVENF6G-VTSA,一块他说跑内存D3D4,另一块是PS2用不了
拿来先搞D3D4那块,以为是内存问题,量了一会发现内存供电,时钟什么都有了,就是D3D4,换槽换内存也一样,不插内存就跑D2D3,单桥啊,我压,座子AMD2,我也压,还是不行,搞了一会没头绪就先放着
另一块,触发,跑码居然是D4D5,不显示,码就卡那里了,郁闷了,难道我CPU问题,我的是940针速龙 3000+ CPU ,没问题啊
郁闷了,想刷个BIOS吧,发现编程器可以读,但是没办法擦除,BIOS是w39v040bpz,但编程器里面就只有w39v040AP,w39v040AQ,w39v040FAP,w39v040FAQ,试哪一个都没办法擦除
到这里就无解了,不知道该如何下手,难道换IO?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啊
编程器是UP-280

网友:
加焊 桥和 座  之后 在看看吧

网友: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啊  你的不行吧 AMD的座子虚焊多  下来是桥也虚焊 加焊试试

网友:
AM2的U坏的也很多,你换一个。还有看样子你的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型号的BIOS

网友:
编程器不行就先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