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N70HD不触发

楼主(2011-01-31):
七彩虹 C.N70HD不触发  PW ON有3.3V 32.768两脚有压差,桥供电1.2V W83627EHG 61脚有3.3 短接PWON 绿线5V不拉低 咋弄? 短接PWON 67脚电压由3V变为0

网友:
强行触发看跑不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码 强行触发

网友:
先量下CPU核心供电是否短路 P4小插头不能短路 核心供电和P4小插头不能互短路  然后你再强行加电 试试哪个地方的电压和信号没到

网友:
首先测一下晶振和cmos电路是否有问题,接着换io。。最后换桥。。今天还修个昂达945的不触发,碰晶振有时能触发跑吗不过,最后加焊南桥搞定。。我家里也是用的n70hd,还没过保。。。

网友:
吧桥加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一下I/O的72脚电压,看触发后,电压拉低了吗

网友:
coms跳线电压要在2.5V以上。
用镊子触碰下晶振。
用跳线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