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小电源(联想机箱原装电源) 绿线4.95 紫线5.10V 短接 不启动

楼主(2011-01-31):
         航嘉小电源(联想机箱原装电源) 绿线4.95  紫线5.10V 短接   红线 0.13V  黄线0.15V 7500C 和LM339   求救 求助 这个电源是哪里故障?小电源很难拆解  最好一针见血~~~~~~

网友:
修ATX就不要怕拆.

量整流输出部份的双二极管有没短路.

网友A:
量下那几个开关管的工作条件 还有注意小电源的MCU 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那几个开关管的工作条件 还有注意小电源的MCU 刷一下试试

开关管正常~~~~

网友B:
检查待机部分的一个电容,容量减小引起电源不能启动,可换该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待机部分的一个电容,容量减小引起电源不能启动,可换该电容试试。

完啦~~要换电容的话,能拆出来i  但是难装进去 我试试看吧

网友C:
先看7500是否正常,12脚电源是否正常,8、11脚是否有驱动电压输出和是否相等。
如果正常,把7500第4脚接地或者吸空,如果电压输出正常,那么更换LM339看看。
如果还是一样不正常,就要检查两个开关管基极的小电阻是否正常。
如果还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7500是否正常,12脚电源是否正常,8、11脚是否有驱动电压输出和是否相等。
如果正常,把7500第4脚接地 ...

别走开~马上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7500是否正常,12脚电源是否正常,8、11脚是否有驱动电压输出和是否相等。
如果正常,把7500第4脚接地 ...

触发:12脚 15.57     8脚   1.57V    11脚1.56V            4脚 0.08V   不知道这样正常么?
为什么这13 14 15脚是连起来的呢?

没触发:4脚 3.06V   8脚2.31V    11脚  2.27V       12脚  15.65V

网友D:
好专业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专业啊,佩服佩服。、

爱好 爱好 让师傅们见笑了

网友E:
是不是那种输出电源线超长的联想电源?我单位里有几百台这样的电脑,修得我都快死了,这种电源用上几年就会出现13009的开关管击穿短路的,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的,你那红线和黄线的0.13V的电压是不存在的,是你万用表的偏差。先把13009拆出来量一量吧,就是前级大电容旁带铝散热片的那两个,一换就要一对同牌子的13009。还没完呢,后级它们的推动三极管也会跟着坏的,就是在后级两个靠在一起同型号的就是推动管了,我用1815代换它们。它的辅助电源是用集成电路的,一般是航嘉或是台达的工厂做的,就是输出电源线超长,市面上还不好买。

网友C:
回复 网友F:

13脚是输出控制,为高电压时8脚和11脚交替输出,15脚是反相输入也要高电压,14脚是基准5V。所以连在一起。
短接绿黑后,7500第4脚为低电平是正常的,7500和339应该工作正常。
查一下两个开关管吧,一般开关管损坏,它基极上的小电阻也会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那种输出电源线超长的联想电源?我单位里有几百台这样的电脑,修得我都快死了,这种电源用上几年就会 ...

不是~~~是联想 机箱电源 是短板那种    2个13007 没有坏 击穿到时 13007 旁边那个  已经用C5027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13脚是输出控制,为高电压时8脚和11脚交替输出,15脚是反相输入也要高电压,14脚是基 ...

7500B 已经用一个同型号代换 结果页是一样,
13007 没有坏,但是旁边那个 坏了 用C5027代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学习学习  路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不是说了7500和339应该正常的吗?
两个驱动三极管正常吗?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不是说了7500和339应该正常的吗?

别走开 稍后回复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不是说了7500和339应该正常的吗?

哪里的驱动三极管??您是指 散热片下面 肖特基管?

网友:
回复 网友F:

接7500第8、11脚有两个驱动三极管,一般是C1815。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的确是有一个驱动三极管有问题 不过时C3198   不知道用什么代换~~~能用C1815代换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可以的。
C3198 NPN 21 高频放大60V0.15A0.4W130MHZ

C1815 21 NPN 通用 60V 0.15A 0.4W 8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可以的。

谢谢 已经修好了~~·售后 发详细过程

网友:
原来是推动三极管造成的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第四脚接地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那几个开关管的工作条件 还有注意小电源的MCU 刷一下试试

这种电源有MCU吗,我还真没见过,有MCU的应该是智能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