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6w 没有电源

楼主(2011-01-31):
今天修一台Acer AL1716w 没有电源,经过检查,开关管和pwm控制器损故障,换了元件后,原本高压电源版输出给驱动板的电压是5v,现在用万能表检测到有8v电压,请问有人遇过这种问题吗?可不可以强行输入8v电压给驱动板?

网友:
我估计你换的元件的型号不对吧,或者还有其他故障没排除。或者是空载测量的吧,上负载后正常不,12v正常不。如修不好了,我有原装的电源板,需要可以 联系

网友:
反馈端查一下,光耦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元件型号相同,这个驱动板只用5v而已。
不过我试了,强行给它输入8v,结果驱动板冒烟,烧坏了驱动板。
经一事,长一智,告诉大家以后不要这样试。。。T.T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忙,可惜板子已经烧坏了.

网友:
换通用板吧,这回楼主可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啊~直接说修不好就可以了。。。

网友:
如不是一體版 可以換高壓版是試試
但還要巴前段的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是明知山有虎还偏向虎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