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工具DIY-钢针表笔的制作

楼主(2011-01-31):
修主板跑线路必不可少了
材料:万用表笔一对、圆珠笔芯2支、D口电源插头套管2根、缝衣针2根
工具:捅笔芯的小电钻一个
制作过程:捅掉笔头圆珠清洗笔芯,用小电钻扩开一点笔头圆孔能插进钢针,D头套管的直径刚好能套住圆珠笔头后部并能套住表笔,依次套好后用焊锡固定一下,以后表笔坏了用烙铁取下又可以装到其他新表笔上

网友:
牛叉 好看又好用了  比直接焊针上去好看多了  毕竟是参赛的啊

网友:
这个完全没必要,其实楼主拥有小钻机完全可以在表笔上钻孔,然后加上钢针灌锡,这样更美观。

网友:
楼主是完美派啊!细活出精品,就是稍微麻烦了些,呵呵。。。

网友:
我用的都是缝纫机用的针,而不是绣花针,因为前者强度更高,更赖磨,基本上是用锉刀挫个斜面出来和针的斜面刚好吻合,焊接也方便。遗憾的是表笔太用不住了。

网友A:
朋友钻过了?手拿那么小的电机钻是很难把持住钻在那么细的表笔上钻孔的,除非用台钳夹住表笔,就算夹住了用手拿着钻也不一定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钻过了?手拿那么小的电机钻是很难把持住钻在那么细的表笔上钻孔的,除非用台钳夹住表笔,就算夹住了 ...

我是没这么搞过,但论坛很多人都这样搞过,我没有小钻机所以是直接打磨表笔的,如果有小钻机的话,应该不是很难搞,首先在表笔截断面上挖个小孔,再用小电钻钻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这么搞过,但论坛很多人都这样搞过,我没有小钻机所以是直接打磨表笔的,如果有小钻机的话,应该 ...

如果表笔坏了,下次还得再打孔,很费事的

网友:
很经典,美观好看,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咱们基地上的师傅都很牛很强大什么玩都能想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表笔坏了,下次还得再打孔,很费事的

笔头不做得太长是不会坏的,如果是暴力使用的话就算不改的表笔也会坏,况且灌锡焊接法一般都是一次性使用。

网友:
我看中的是楼主的小“电钻”,哈哈,就是光驱电机套个钻头?

到哪里去找这么小的钻头呢?不到0.5mm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了几天课,终于可以说话了,顶。

网友:
看得我心痒痒的,我也要制作一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工厂维修用的万用表的表笔都是用上面的测试针焊接的,很好用。

网友:
我的老早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不错不错,也去搞一对玩玩

网友:
细活啊                   ,注意安全哦。

网友:
做得不错,真是高手多多,这个栏目办得太好了!

网友:
做得真不错,值得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我问下钢针能上焊锡吗?怎么焊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