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假三星940NW的程序啊。用的乐华2025的通用板

楼主(2011-01-31):
有假三星940NW的程序啊。用的乐华2025的通用板。6键分压式开关,不胜感激
三星

网友:
那應該是用樂華的程式才對吧

网友:
本论坛有假三星2025六键程序,自己找来试下

网友:
taob ao上有卖30元的板子,好用

网友:
此程序应该是用的凯旋板

网友:
2025的好像也有着个程序。以前见同事刷过,

网友:
把屏的型号也要写下来。这个好找些。

网友:
论坛是有个2025的6键程序。刷了,按键好使,但是花屏。知道网上有卖的,这不是过年没时间邮购了吗。我加热2120的时候,刚加热的时候可以正常用一会。又把旁边它旁边两个芝麻管换掉。点了几个小时没问题,就给客户了,客户第二天来又是老故障。头疼,再研究下吧,不行就买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