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N APS3005S 电压只能升到16V

楼主(2011-01-31):
不少低端的可调电源都有这类似问题,换过继电器了,哪里还要查一下

或者哪位哥有图纸共享一份,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你是不是限流了?

网友:
电源很干净,估计没用过长时间。

网友:
你可把主要集成电路型号记下来,根据单元电路查找故障。

网友:
没说清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