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相关LED屏口笔记本图纸

楼主(2011-01-31):
求dell板号位DG15图纸。一台DELL外接有显示,换过屏查过排线没有问题后又加焊显卡北桥。问题还是一样,测接口3。3V没有,有19V。

网友:
先把绣出来啊3,3

网友:
3.3V是经过cxyg控制的

网友:
DELL M5010的,基地里好像没有图纸,不过可以找一个3.3V飞线试试呀。

网友:
不修了   直接在屏上拉个 3.3V作  控制信号

网友:
对啊,有时候,看价钱修的,出钱少的能搞定就好了,管他什么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