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02-04):
来自: 广西梧州 来自 广西梧州
这种故障一般不好弄,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流程,断开开关按钮,直接用万能表的电流档500MA哪档一边接地,一边接开关脚,短接一下,再接回开关按钮,看看电灯是否亮,亮了就是接键问题,不亮,进行下一步。
通电,测各驱动板关键点电压,关键点在哪里找呢,一般就测哪三端稳压管的输出脚电压,一般是用1117的三端稳压管,看输出电压正常不。3.3的稳压出来就是3.3V,1.8的就是1.8V,如果不正常,恭喜你,换掉就应该修好了,如果都正常。下一步
手摸板上有元件过热否,有的话,一般换掉就可以修好了。没有,下一步
有可能的话,重写MCU,如果没条件,跳过下一步,直接到下下一步
最后一招,换IC,最大哪块IC,把他换了,上述几步都做了,IC也换了,修复机率90%,再不行,下一步
在这里劝你换块通用板算了,这块板不是没得修,你有时间的话可以一个个零件拆出为检查,查出坏的换上就OK了,但是修复的机率是99%,还是1%的可能是板内部断线,这个非要高高手出手才能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