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bga土砲問題

楼主(2011-01-31):
請教bga土砲問題,獨立上加熱用溫控熱風槍,下加熱與預熱都用發熱磚,將下預熱磚溫度設高,預熱磚設低,這樣可行嗎?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啥,不过上下温差不能过大。

网友:
看你怎么操作了 你要是老手 其实一个没两个好 上下两个土炮一起干 就成功率高

网友:
个人觉着下部还是用风枪好,如果下部加热砖面积过小,主板肯定会变形

网友:
我认为可以 , 中间的发热转 预热砖的温度差距不要过大 。

网友:
是个好注意,但是有个缺点就是下加热如用发热砖的话无论是温度还是加热面积都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