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NF6G-VSTAI/O不见了,这板的I/O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1-31):
今天接了个板子。拿来的时候已经被人修过了,客户说他电视机坏了拿去修理,碰巧的是电脑也坏了 就顺便拿去修了,现在他的电视机修好了,但是电脑却没有OK。拿来我这的时候我检查发现I/O已经不见了,旁边的焊盘歪歪扭扭的,现在是不触发,我去百度看那些主板的图片又看不清楚I/O的型号,有哪位兄弟手头上有这板子吗?能告诉我下是什么型号吗??感激不尽

而且这机器一插电就诊断卡就自己亮了。不过这时候测量绿线的话还是5.0V,这种是属于什么现象呢??
而且也不触发

绿色线5V是连接一个三极管的,应该是某个芯片把三极管拉低然后就启动的,我在这想问一下W83627EHG-A参与开机吗??
这个板子的桥是NF 6100-405-N-A2。

网友:
好像是盈通板。

网友(点评):
好像昂达

网友:
你照的相片也太粗糙了吧。看都看不清楚

网友:
IO都没有了,你还插诊断卡有什么用呀,

网友:
照片太模糊了,不过看到桥上的散热片是华擎的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片上有呀,兄弟,是华擎的主板,没有I/O,上电诊断卡上电,是桥加门电路,开机的,或者独桥开机的,绿线是5伏,诊断卡亮,还真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插诊断卡是防止万一它自己加电了 不知道烧坏CPU,我以前就挨过了,诊断卡太碍事,就不插不知为什么那板子自动就加电了 而我不知道,白白烧坏个CPU。

网友:
被同行修过,很难修```在说这个板又不是很好的板```还是叫客户换个板子``

网友:
W83627EHG-A
就是这个IO的

网友:
更换83627EHG-A的试下。。。少了I/O是会自动通电的,,,换上去应该可以解决自动通电的问题,,看看旁边是否有缺少小零件。。。

网友:
乱上IO不怕烧件啊
一块15呢

网友:
华擎的板子不好修哦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片,确实是华邦 -   W83627EH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