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有时有3SW输出,有时又无3SW输出

楼主(2011-01-31):
基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IBM X31 有时有3SW输出,有时又无3SW输出.62501工作条件都正常,62501也换过,结果还是一样,1631 1845 62501 3205 上下管 PMH4【IBM芯片】 H8 温控芯片 时钟芯片 晶振 南桥 北桥 显卡 CPU 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真想把板子敲开看到底是哪里问题, 想不通为何条件都正常就不输出3SW呢。遇到好多这样的IBM机子,最后都没有修好,实在是不知道那里有问题。哎。。。。。。知道的朋友可否帮我一把,在此感激不尽。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62501的16V供电电路有个电阻10欧的你 查一下,看看值有没有变大?

网友:
为什么不换换那颗3.3SW的滤波电容试下呢

网友:
DOCK-PWR16_F由D10转化成VREGINT16后给TB62501供电
产生VCC3VSW以及来控制Q34和Q36产生VINT16。VCC3VSW给PMH4供电 主要是 MOS管不良造成的

网友: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您就 测量有和没有的时候有哪些差别呀,然后根据不同在去维修

网友:
很可能是tb的rc振荡有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先换掉

网友:
细心点就在TB62501跟1631这块找
别的有的没的先别考虑

网友:
哎呀,修不好了,有3SW的时候就可以亮机。现象也很奇怪,要是先把电源头接上再打开可调电流表,这样每次都有待机(3SW此时输出),要是先打开可调电流表,再把电源接头插在机子上,这时就没有待机了(3SW此时无输出)。哎...............................

网友:
建议查一下62501的工作条件和外围电路吧。
再建议楼主以后碰到这类问题时,要从工作条件查起,对照电路分析。换,只是修理的一种方法而已。

网友:
这个故障貌似是X31的通病之一噢,如5楼所说查下系统供电附近35V输出的滤波的电容,是否变质了,还有4楼说的那个电阻阻值是否正常,记得师傅说过,X31待机电压时有时无,如果无外力造成故障的话基本就这2个,

网友:
如果所有条件都满足,电容和场管都换过还是没有3V输出,就要看下负载和反馈电路,静下心来慢慢查急不得的。

网友:
嗯,谢谢各位朋友的建议,在这我采纳了!我再试一试,修好了和大家分享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世上还是好心人多呀!

网友:
哎,3V 5V 1.2V 1.8V虑波电容换过,无效,故障依旧,10欧小电阻换过,也无效,3SW虑波电容换过
也无效.真想把板子敲开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注意看下文 哎呀,修不好了,有3SW的时候就可以亮机。现象也很奇怪,要是先把电源头接上再打开可调电流表,这样每次都有待机(3SW此时输出),要是先打开可调电流表,再把电源接头插在机子上,这时就没有待机了(3SW此时无输出)。哎..............................

网友:
是1631的3V 5V电容问题

网友:
换电容啊!!!!

网友:
不是电容问题,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