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报0187错误,能进BIOS,如何解决?急!

楼主(2011-01-31):
今天接到一台IBM T23的机子,0187:EAIA data access error(EAIA 数据访问错误)报错,能进BIOS,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出现0187报错,是BIOS加密进不去,我这个BIOS能进去呀

网友:
刷BIOS就是了

网友:
不要犹豫 只管刷一下 试试

网友:
刷BIOS没用的,换密码芯片吧,24RF08,换了后建议再换下3410.3421,

网友:
哪位有24RF08码片的数据呀

网友:
过年了,快递又停了,24RF08CT又换不了

网友:
论坛上有那个并口的解密工具的制作和解密盘下载你搜下

网友:
问题我的能进BIOS哦,昨晚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能进BIOS,也需要解密呀

网友:
0187和0175是同一个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