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花瓶?已解决!

楼主(2011-01-31):
我刚给客户配了台电脑,玩天龙八部2总是花瓶。现在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CPU:AM3  240
内存:2G/800
主板:顶星N5AV
显卡:北影GT210
电源:先马350
双开天龙八部2玩个2-3个小时吧,打开QQ聊天窗口,游戏里就花了,还超卡的,花屏只限于游戏,桌面不花,有哪位师傅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用驱动精灵更新了下显卡驱动后,玩游戏正常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是主板出问题了,显卡

网友:
换条内存看看,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我有过一个是开两个号就花屏的,就是那显卡不行

网友:
明显是显卡性能太差。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虚汗或者其他的

网友:
先换个显卡 确定下问题

网友:
显卡GPU虚焊了吧。

网友:
配置还不错,是不是电源功率小了点

网友:
新装的找商家换显卡吧

网友:
通常花屏,集显就是内存,非集显就是显卡了,我的经验告诉我

网友:
只是游戏花而其它不花;应该先更新至最新版的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请问下楼主,显卡是不是属于外面的山寨卡或是那种超频翻新卡?我也试过这种问题,在淘宝上买了块ATI3880显卡,平时玩什么都没有事,3D05测试过W分,但是一玩天堂II的游戏,就出现卡屏和花屏。保了N次都是一样的问题,烦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了,我自己的机子买的时候配了块七彩虹的显卡,结果回来,玩什么游戏都不死机,就是玩实况足球会死机(换了好几个版本)都一样,跑3D也没问题、返厂好几次都没给我解决,我郁闷死、最后换了块其他牌子的显卡,就没事了,楼主换块显卡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了啊

网友:
卸载掉这个游戏,重新安装

还有就是升级下dirctix

网友:
游戏卸载过了,重新安装的,卡不是工包卡,应该是显卡的事,主板电源都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我把卡发的厂家,人家厂家说这种卡玩天龙八部就是这个问题,后来我又换了块V星的GT210还是出现这种问题,它这种花屏,你玩着游戏不花,就是玩时间长了你刷新下就花了,不刷新不花,就是说只能玩游戏,其他什么都不能干,一玩其他的就花了,搞的我头都大了,换了块翔升的9500GT经过测试,也出现一样的问题,后来换了块翔升的GT240TC512GD3的显卡,不花了就是玩时间长出现雪花点,真是无语了......

网友(点评):
看起来是游戏程序本身的问题了!设计不完善!

网友:
先找软毛病啊,显卡过热或者电源不够也会花瓶的,另外驱动也有可能导致,不一定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现在把显卡驱动给更新了下,还没有出现花屏,先试试....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游戏本身的问题,有些游戏补丁没打,你网上搜下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
显卡问题。。。我这有意块这样的显卡。。不过是GT9500的  他们都告诉我说是新片坏了。。

网友:
我只知道,进游戏全部花的

网友:
多半都是显卡的问题,我这有个玩极品飞车14半个小时以上也会出现花屏现象...建议把游戏的画面图像调 低点.

网友:
LZ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我手头正好也遇到一个跟你类似的问题
老电脑了  具体配置忘记了
2.3年前的配置  CPU记得是AMD4600+ ,内存800的2G,显卡7300GT,主板忘记了,反正是映泰的
问题是花屏,和楼主形容的差不多,客户玩的是诛仙2,窗口化玩游戏, 玩一会儿之后切换到别的窗口的时候花屏,时间不确定,有时候是半个小时,有时候是1个小时,而且花屏也只是游戏花屏,游戏我提到过是窗口化游戏所以游戏最小化后其他正常。
解决过程,我换过显卡,换过内存,换过电源,扫过硬盘,因为是AMD的CPU所以我也换过CPU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我换了板子,问题解决。真少见啊。

网友:
显卡要降频.

网友(2011-03-14):
唉 跟游戏碰边的 都是2个问题 一个是游戏本身 一个是机子配置问题
而且很烦的 你懒惰点直接跟他说吧

网友:
GT210太垃圾了。想玩游戏还不装个好显卡。

网友:
很多显卡都有这毛病,210还是不要考虑玩游戏

网友:
特别是那种TC版的。

网友(2011-08-15):
显卡的几率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