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M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1-01-31):
待机0.05 不触发。打内存阻值卡 其中一个sa数值为1 请问大概是哪里有问题。
不触发

网友:
阻值这么小,短路了

网友:
不触发为什么打内存值?

网友:
这要查开关到EC有没有正常,外接供电的检测端有没有到EC,EC的自身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不触发,看待机以及EC SB的工作条件啊?先测量下这些吧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电流不是005,正常应该是001--002的,有短路的。

网友:
才修了一台C466M的机器,他的点火电路很复杂,反正饶来饶去问题解决啦,还是没搞明白他的开机原理,最后查得是B+到RP19断线啦,导致PU1的5脚没电压,7脚输出低电压,ACON也为低电压

网友:
希望能给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