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6SW无信号时绿灯有信号时黄灯

楼主(2011-02-01):
AOC916SW显示器,开机绿灯,灯管闪一下后亮起。插上信号线开主机,指示灯变成黄灯。

驱动板是这个,板号是715G2607-1。

主芯片是:TSUM17AWK-LF-1 。

这个会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感觉问题肯定了在驱动板。不知道是不是主芯片坏了。还是其它地方。

*******************************
这个已经解决了。更换了主芯片:TSUM17AWK-LF-1后正常了。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这种一般是程序坏了,要在基地找找,没有的话,淘宝买一块板来更换了。简单点的话,就是要换通用板,不过要考虑尺寸等等问题了。

网友:
给你一个程序试试看,这个是程序坏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无法写入,存储芯片是PM25LV010,我先把原来的内容读了出来,然后再写你给我程序,发现无法写入。我对比了读出来的内容,发现文件头不一样,后面的都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编程器支持25吗?品牌机的MCU不好写呀,遇到这种情况,一般直接换通用版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编程器支持25系列芯片的写入,擦除后空校验也是OK的,原来读出来的文件可以写入。

是主芯片坏了吗。现在还是通电绿灯黑屏,加信号黄灯黑屏。

网友:
这个已经解决了。更换了主芯片:TSUM17AWK-LF-1后正常了。

网友:
这种芯片不好找吧!除非自己有拆板的芯片换。

网友:
我想还是先刷一下程序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