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引导正确,在使用分区软件时无法进入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01):
给电脑重新做系统,到光驱启动工具菜单时候,进入PQ,PM,DM等等给硬盘分区软件时自动退出,不能使用,换了多张系统盘,硬盘断开,用PE也不能进去。请高手指教。
设置光驱启动

网友:
把此硬盘拆下放到其他电脑上试试呢 分好区 GHOST 读完再装回来

网友(2011-03-23):
这样的问题是光盘兼容的问题.你换其他光盘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拆下硬盘 丢到其他电脑上 GHOST玩第一步装回去试试

网友:
我来学习处理问题的

网友:
把硬盘数据线换掉就好

网友:
wlf7190
的帖子
硬盘、光驱、系统盘还有主板都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