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15寸液晶指示灯绿,黑屏

楼主(2011-02-01):
一台HP 15寸液晶指示灯绿,黑屏,拆机外接灯管正常,但高压条点本身屏也灯管也正常,郁闷中,原装板电源、高压、驱动一体板
黑屏

网友:
高压部分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原装板外挂灯管试下,如灯管不亮是高压板有问题, 如果灯管有亮没显示, 可能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试试,多半是驱动板出问题了!!

网友:
高压有保护了。找个通用高压条改掉吧。

网友:
用高压板点屏里灯管是否白屏?

网友:
用原装高压板点屏看是否白屏,是白屏那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灯管的两头,可能和屏金属部分接触了哦

网友:
换通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