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修到一块M/N七彩虹天行6200TC 128MB32BIT的问题

楼主(2011-02-01):
                      早晨在自己的网吧里找出一块旧的M/N七彩虹天行6200TC 128MB32BIT坏显卡。。故障是开机黑屏,,经测量判定为GPU空焊,,RGB阻值相差好多,,,再一个是27.000的晶振,无电压不起振,,用手压一下GPU,能开机,挡开机LOGO死机,,,把GPU风扇拿下,,看到他的核心代号不是什么GXX系列开头的,,,上面大大的写着NVIDIA ,,下面就写着A15885.00-0529A2S。。。TAIWAN,,,如果核心代号是A15885.00-0529A2S,,到百度上也搜不到相关芯片的信息啊,,请教一下高手怎样代换这GPU???,拿什么型号的GPU可以代换?。。注意一下,,这是6200TC PCI—E的显卡,,不是AGP的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判定是GPU不良,,就是弄不清这型号怎么代换???GPU上面刻的字,我在上面都写出来了,,,知道的朋友帮一下忙吧呵呵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弄,等大侠来解答

网友:
你难道也要换这个型号的GPU吗???我到网上去搜了半天也没搜到怎么换这种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难道也要换这个型号的GPU吗???我到网上去搜了半天也没搜到怎么换这种型号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5779-1-1.html

网友:
换就换同样型号的 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也不懂 这卡换GPU有点折腾了 如LS说的试试吧

网友(2011-03-03):
换就要同一型号的 但是很难找也很不划算

网友:
我这有两块这样的卡,你要不,

网友:
换GPU就算了,如果加焊能解决还行,否则就拆件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