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 2000笔记本硬盘修复

楼主(2011-02-01):
前天我接到一块HP ze2000型号的笔记本,客户说是硬盘坏了,我就给他换了个硬盘。换下来的那个硬盘客户就送给我了,等客户

走了以后,我测试硬盘。没有坏道,盘体 OK 电路板OK ,在PE里面看硬盘也OK。但是就是做不了系统,系统做完以后就出现8排

英文。汗呀,我的英文不怎么好。没办法,手抄下来用金山快译翻译了。这下明白了,是硬盘锁定了。于是用DOS 解锁,接着重新

做了一次系统。还是不行,同样还是出现的那排英文。很郁闷,火气来了。仍到那里没动,过了几天心情好。又想起那块硬盘了。

我用DOS把硬盘直接格式化了一遍,装系统还是不行。接着我修复硬盘,还是不能做系统,最后我来了个硬盘重建。汗
呀。。。。。。。。。。。。。。。。。。。。。。。14个小时的重建。重建玩硬盘好了,做系统OK 。至此,硬盘OK。

网友:
重建MBR吗?

网友:
LZ说的那个解锁  是用DM来弄的吗?  或者还有哪种更好的解锁方法或工具?

网友:
品牌机硬盘有些就这样,我用的DOS工具来重建硬盘的。

网友:
是重建的MBR吗?楼主能不能在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
用DOS工具里面的 硬盘重建 ,先把硬盘格一边。然后 重建 。时间很长,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网友:
说的重建没看懂  是低格后重新再分区吗

网友:
直接低格 然后建立新硬盘

网友(2011-03-03):
说的让人看了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连出的故障都不舍的说出来.呵呵...就用  "那排英文"  代替了... !
那怎么交流进步捏?

网友(2011-04-10):
楼主说的重建是低格吧。

网友:
好像不太明白

网友:
没看懂的 从头看  都说了是硬盘锁了

网友:
应该是低格对吧说清楚吧。试用ERASE这个命令吗

网友:
在硬盘锁不能在普通模式下解开的 需PC3000里清一下密码

网友:
重建不是低格...也不是修复坏道...

网友:
楼主能说下重建的步骤吗?谢谢

网友:
没明白楼主说的重建,说的详细点吧,如果真是加了密码,低格应该是不起作用的吧,低格能解密码?

网友(2011-05-12):
这事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