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电源12V高达12.9,怎么办(已经修复)

楼主(2011-02-01):
LG电源12V高达12.9,怎么办
7500b12脚输出12v,不知对不对
12脚输出到12v电源线就变成了12.9v
是什么元件故障呢
次级输出的16v和10v电容都换过了

谢谢楼下兄弟帮忙
电源已经修复,12.9v电压是只接了个风扇得到的数值,带上2个12v100w灯泡就正常了

网友:
12.9V电压还算高吗???

网友:
12.9v算正常了 ,有带负载吗?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

网友:
空载吧?就是带载是也算正常的,不必担心。

网友:
7500的12脚是它的电源脚,不是输出电压。
带些负载再测量电压才会正常。

网友:
正常啊,看你的表是否够精确,一般电源不带负载输出电压较低,少数除外,带负载一般电压在12V以上,超出零点几伏没关系的

网友:
很正常的电压值 ,如果超13V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电容的质量太差,也有可能是你那儿环境度太高中。

网友:
我看是你的表不准

网友:
12V的误差为10%,那12.9V正常啊!

网友:
你的表准确不,还有你测的是带载时还是不载负载测的,如果不带负载测的那就5V那路电容有问题,这种电源是检测5V跟12V的,一般空载时5V为5V,12V为11V多一点,加载后就12.3左右,一般厂家会稍高些,满载后线阻会影响到主板的电压。

网友:
只想说了句。12.9不算高,10%左右都没问题的。

网友(2011-03-03):
+5v、3.3v、12v波动范围在5%;-5V、-12V波动范围在10%
也就是说12V 在11.4-12。6V为正常,12。9略有点高,但也可算正常
7500 12脚的12V供电与输出12V 八杆子打不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