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NW改高压出问题

楼主(2011-02-01):
三星943NW改高压出问题    各位大大 开是可以开起来  但是  高压开启信号一直开着  然后我就接着触摸按钮那里     我插上电源   主板上个电压都有  开机也有   所以 开启信号不好搞

网友:
关机了 还是有电压

网友:
了解一下原理,灯的亮与灭与节电有关。通过节电开关的断开与闭合,检测电平的变化,不难找出ON信号的。

网友:
这款机型以前修过顺着原来板子上找开启信号,如没有标,跑线路可找到的

网友:
你可以ADJ和ON-OFF線互換
我感覺你這兩條線接錯了

网友:
跑线找一下元器件是否有损坏。

网友:
晕,跑线都不会,怎么修液晶啊!!!电源关了,不是拔电源插头哦,是按电源开关,把面板上的灯灭了,查哪几条从电源模块去高压模块的线的对地电压,记住0V哪几条。如果电源模块和高压模块你都分不出,我就无语了。然后再开机,接上视视频线,保证有正常的视频信号进来,再重测哪几条线的对地电压,肯定有一条是3-5V的,就是哪条线了,找到哪条线你喜欢乍弄就乍弄了!!!

网友:
樓上的說明非常詳細
謝謝

网友:
感觉是控制线弄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