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带硬盘进不了PE ,哪位大侠帮忙指教下```

楼主(2011-02-01):
开机用光盘进PE,就是进不去,进入PE黑界面的时候就死机,或者在进PE暗滚动条的地方就死机了,,直接一键安装到C盘,第一遍复制过去了没问题.第二遍解压的时候要不就解压到一半就蓝屏要不就在滚动条那里暗windows界面死机,硬盘也换了,内存条也换了,还是一样出问题,不过把硬盘拆了就可以进PE,希望大家帮帮忙解决下

网友:
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改成IDE

网友:
这个问题很棘手,首先考虑你的内存是不是插了两个插槽,如果是请拔掉一根内存,再有就是看看电源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先换电源,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主板问题了,一般是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试过修一台主机无法入pe,硬盘、内存都排除没有问题,最后查出是键盘的原因,换过键盘就解决问题,你就参考参考。

网友:
好像还又可能是光驱的问题吧

网友:
数据线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不知道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可以考虑下把主时钟ic和cpu核心供电加焊。仅供参考

网友:
硬盘没系统有的主板也会这样的

网友:
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改成IDE
這個就是有些機器是設定為AHCI的模式
您要先去(官網)下再更改為IDE模式
就可以(裝系統而不會不能按奘系統)

网友: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你查查吧

网友:
查看一下分区是不是有问题,分区有问题的时候进PE在检测硬盘的时候也会死机卡机。

网友:
首先看看是不是内存有问题,然后看看硬盘分区,再找个精简点的PE进看看。

网友:
一般三个可能性  内存   硬盘坏道  还有就是分区列表

网友:
硬盘模式错误 或者有严重损坏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跟硬盘有关系
我都是把重要资料备份,然后再全盘格式化。
仅供参考。

网友:
该硬盘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