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MX的内存供电APW7120外围电路????

楼主(2011-02-01):
主板是无内存供电,测MOS管控制脚无电压,
查管理芯片,是APW7120的用7065代换,
装上去能开机,但用着用着会黑屏,
一测无内存供电在测7065第5脚无供电,
查前级电路找到图中元件不知道是什么

在电路中是这样接的。

可不可以去掉这个无件直接接12V会不会对7065有什么影响!
因为手中只有一个7065了过年买不到!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啊!!!没人理我!
算了用个电感接上去在说!

网友:
晕倒!这下把D1(1N4148)烧了,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
三级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二极管烧了,那电源管理,APW7120就凶多吉少了,可能也坏了

网友:
建议楼主补习一下电路基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7120你更应该用RT9214代
它们第五脚供电电压定义是相同的,而7065用5V的供电就不够,它需要的电压范围为10.8V~13.2V
最重要的就是第七脚了,在7065中用作开启脚及误差放大器的输出
而在RT9214或APW7120中,它作为开启脚、过流设置脚,另外在RT9214中,它还有上电复位的功能

那个POR5是个4.3欧姆的电阻

你在第二个图问的那个"什么管子" 就是这个东西,双二极管 bat54c,1->3,2->3,可以用独立二极管代

网友:
强大的解说。。。

网友:
多找几个pwm试一下。

网友:
那个是三极管是BOOT脚电压过压保护用的,不要随便用电感代替。

网友:
恩!好的!我去买点7120,还是用原来的好!谢谢大家了!

到电源盒上找的1N4148和二个普通的二级管!
因为焊盘烧了!飞的线!超难看的!
吓人吧!

跑码到00。哈哈!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给APW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