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土炮,DIY高性能8路控温BGA返修台

楼主(2011-02-01):
看到基地有不少人在DIY BGA返修台,方案大多都是PC410+8205风枪手柄,我准备用一种不同的方案:PLC可编程控制器+温度采集模块+RS485USB通信模块连接到电脑的USB接口,再做个控制软件用电脑来控温。

温度采集模块准备用阿尔泰公司的,阿尔泰的产品已进入航天、军工等领域,相信其质量应该很可靠,我选用的是DAM3039,具有8路热电偶温度采集,精度为0.1%PC410精度为0.2%)。

固态继电器质量最好的是美国快达(CRYDOM),但价格实在太贵,不符合DIY的精神,国产的美格尔质量还可以,就选它了,虽然比阳明的要贵一些。

PLC可编程控制器做的最好的是德国的西门子,但我不能选它,原因同上,价格太高,网上看了下信捷的PLC口碑还不错,就买了一个,因控温需要精确的脉冲输出,为了验证信捷PLC的脉冲输出精度,从一个搞工控的朋友那里借来一个西门子的S7-200 PLC,分别输出固定频率为1Hz不同占空比的脉冲波形,再用示波器测量占空比,从结果来看二个PLC的脉冲输出精度几乎差不多,误差基本在0.5%以内。

当设定占空比输出为39.6%时的波形(CH1为信捷PLCCH2为西门子PLC

当设定占空比输出为51.7%时的波形(CH1为信捷PLCCH2为西门子PLC

当设定占空比输出为84.9%时的波形(CH1为信捷PLCCH2为西门子PLC

RS485USB通信模块就用力特的ZE413,它采用英国FTDI芯片,通信高速可靠。

上下热风部分就用8205手柄改造,把它的发热丝取下来,换成瑞典KANTHAL公司生产的发热丝,功率暂定为上下各800W吧,另外8205手柄里面的测温线看起来不怎么样,也要更换成美国OMEGA的测温线。

红外发热砖还没选好,大家给点意见。

过几天给大家上效果图。

网友(点评):
BGA的温度控制精度其实并不高,中档的温控器就可胜任。关键的问题是 机械精度,这才可能保证重复性、可靠性,否则你的温度控制器在精确,也是徒劳的。这也是自己DIY BGA 的一个误区。

网友:
做BGA,居然用吉时利2000,六位半,楼主有钱人哦。

网友:
坐等全部过程 期待楼主发威

网友:
做好后来个清单看看,预算大概去到多少?

网友:
无铅时代在非专业的前提下花精力做BGA已经没了多大意义

网友:
好的開始就成功一半

网友:
楼主有钱啊  牛叉

网友:
LZ既然有钱,就来一个更强大的,PLC控制上下热风的电机,像雕刻机那样的,全自动BGA焊接机,当然要配上光学对位。这才顶级呀!

网友:
不知道造价如何,太高就不必发了

网友:
关注楼主的bga的进展,支持diy

网友:
肌肉很发达,骨头了?

网友:
我觉得骨头发达的,更适合DIY,更有性价比

网友:
呵呵,国庆时本来准备到华强北搞部前卫点的手机玩玩,手上用的诺鸡亚6610即将寿终正寝(这个型号估计只有古董店才能看到),结果不知怎么的逛到都会电子城二楼,看到有家柜台上放了一台成色挺不错的吉时利2000,无心问了一下价格,结果就是手机没买成,却买了这台吉时利2000,当时这家柜台还有一部八位半的万用表,用它来校验了一下,吉时利2000的精度还真的很准。
这台万用表还具有温度测量的功能,能显示到小数位后3位数,用它来检查热电偶测温线的精度应该会很好用。

网友: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不管怎样楼主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这里有点小小的建议。既然用PLC了就可以用触摸屏了。没必要用个人电脑了。虽然PLC的程序相对与纯汇编语言已经简化,但是想科学的控温,程序还是有搞头的,希望先做好知识储备,不然可能用PLC做的还不如手动的精确哪。还有就是预算有点高了。再次支持你,希望你能成功,大家能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假设你的温度控制器能保证 出风口 的温度精度是 ±3--5度,但你如何保证 芯片上的温度也接近这个精度?

这就是机械精度来保证的。比如:360的上下加热风嘴的设计、垂直和水平调整机构的精度,保证每次能将 风嘴水平 的移动到 芯片上方 ,并且每次都在距离芯片1-3毫米的距离上保证 温度曲线的重复性和一致性。

网友:
bga核心4边用表亮1下温度,相差5度算精确了。

网友:
大家新年好!恭喜发财!

谢谢大家的建议,你们的支持使我更有信心把8路控温的BGA返修台DIY出来。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着上司做过几个PID(比例积分微分)和FUZZY CONTROL(模糊控制)的例子,不过距现在快十年了,忘得也差不多了,趁着过年的时间比较多,我要找些资料好好看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diy下去,做出来肯定是个很好的例子,说不定有厂家找上门合作的

网友:
果然是个好手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不错,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
PC410的曲线程序的质量,,是PLC无法达到的..............楼主,等你花2年时间写出一条像样的曲线程序,再diy其它的部分吧...至于用什么plc,什么测温线,什么发热丝,什么固态继电器,就不用急着告诉大家了,这些都是可以花钱买到的东西,跟你的bga能DIY到什么水准 ,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既然你这么有追求,发热砖就不用选了,直接用德国产的就行了,台湾的,国产的,都是仿制德国的.

网友:
花2年时间写一条像样的曲线程序时间太长,我只准备花2个月时间搞一搞,如果不行就改为PC410的方案,不过我很有兴趣试试能不能做到PC410的曲线质量。

发热砖就用国产的。

网友(点评):
只要AD和DA的速度和分辨率够高,时间基准稳定并有一定的分辨率,什么样的曲线都不是问题,这个产品的设计矛盾主要在成本和效果之间权衡。

网友:
楼主的表太好了,!!!!

网友:
估计你做出这个BGA 来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
太专业了,好羡慕

网友:
不要忘记 diy 是一种爱好 是一种精神 现成的东西多呢 材料不同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不同 为何国产的比不过外国的 就是因为要求低 支持楼主 做好

网友:
支持楼主,你看坛子里面的领导都来了,不管是批评还是赞赏,人家总归来了,说明你已经引起注意了。建议直接放个重磅炸弹出来,把程序写好了再放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那为什么plc的曲线比pc410差还那么多厂家做plc的?难道傻瓜化不是发展的趋势吗?不是商家研发的方向吗?不傻瓜化点销量怎么上去?利润。。。。

网友:
这样做下来大概多少钱啊,太贵了就没意义了

网友B:
西门子plc200很贵的,DMA的模块也不便宜啊,还不如直接买返修台成品。杀鸡用了宰牛的刀啊,呵呵。

网友: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折腾才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plc200很贵的,DMA的模块也不便宜啊,还不如直接买返修台成品。杀鸡用了宰牛的刀啊,呵呵。

PLC用的是信捷的,不是西门子S7-200的,只是从一个做工控的朋友那里借来做脉冲输出精度的对比。由于是8路控温的方案,做下来肯定会比传统3路控温高一些,不过我估计高不了多少。

网友C:
楼主啊,还是请你先打住,因为最难的不是选择配件,那些东西有钱就能买到,曾经也DIY过BGA,但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机械部分(风嘴,支架,等的制造安装),当然你用PLC可编程控制器,我觉得你就会用到MCGS工控触摸了,这个机器里面的程序就够你玩上一两年的了,除非你直接抄袭其他工厂生产的BGA返修台的程序,那就不叫DIY了,直接买个就可以了。当然也有可能你有这个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好这个程序,当你写好这些,可能人家工厂早就改成自动的了,那时也可能是3,5千就能买到非常高级的BGA返修台了。
28楼说到点了:不要忘记 diy 是一种爱好、 是一种精神,
不是什么都去DI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还是请你先打住,因为最难的不是选择配件,那些东西有钱就能买到,曾经也DIY过BGA,但我觉得最难的 ...

谢谢提醒,发这个贴子主要是想把我DIY的过程记录下来,最后无论成功与否,都将是我难忘的经历。

网友:
楼主很给力,所用配件都经过测试,态度真的很严谨,期待机械部分的制作

网友:
如果价钱合适,效果理想,我也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大家说了这么多也是给LZ的建议,要么就专门去BGA公司工作做研发,要么就先把精力放在事业上,时间最宝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