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PDA715P数字投影机接电脑和DVD都是工作10分别就没图像了

楼主(2011-02-01):
请教:国家广电总局发放的数字电影农村公益放映的长虹PDA715P数字投影机,只能接它的专用设备,接电脑和DVD都是工作10分别就没图像了,只显示待机画面,接口是DVI的

网友:
首先我不懂,但是帮忙分析下,如果说10分钟就没图像,如果设置没问题,那就应该是某个部件,不良了,没图像后,断电看看哪儿原件温度高

网友:
老大,应该不是硬件问题的
是厂家做手脚了,只能用在专用设备上,播放专门的影片
接电脑和DVD都是工作10分钟就不显示图像了,只显示待机画面,和没接信号是一样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类似于显示器的,有个工厂菜单,进去修改下就行了

网友:
PDA715P前投影产品介绍

水平扫描频率(KHZ) 31.5-100 垂直扫描频率(HZ) 56-85
重量 4.7kg 灯泡寿命(小时) 3000(正常模式)
4000(经济模式)
主要功能特点 DVI输入、防盗端口、RS232、USB升级端口

支持广电总局数字电影放映协议
智能蓄电缓冲:在非正常突然瞬间释放电力使风扇自动双倍速运转,延长投影机使用寿命。
画面隐藏:教学或会议中,必要时可以隐藏投影画面,既可保护灯泡,又方便教学
信号自动适应功能:开机自动寻找,检测输入信号,无需人工调整
无限再生功能:每次更换灯泡后,投影机的使用效果和新机相差无几,免除面板老化的担忧
超静音运转:工作噪音小于36dB,为您营造宁静的使用环境
变频模式冷却风扇:关机后,风扇自动双倍速运转
无信号自动关机:投影机在设定时间内没有信号输入,可自动关机
密码防盗功能:密码保护,防止误操作或盗用损坏关键部件
文字锐化:文本显示时对文字进行多重锐化处理,显示清晰可见
高海拔模式:针对高海拔地区特性,进一步增加风扇的运作效率,保证投影机平稳顺畅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