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停在LOGO画面不过

楼主(2011-02-01):
我有技嘉一块板子是停在LOGO画面,除了按TAB键可以其他的都不行,但按了TAB键过了LOGO画面后 就死机了。

网友:
LZ不讲讲如何处理的啊?发上来也让大家学习啊!

网友:
是否检测不了硬盘,停在那里假死机。

网友:
这就解决了?怎么解决的,一般都是硬盘或者光驱有问题,才会导致在LOGO界面卡住,因为自检不过

网友:
刷BIOS也能解决

网友:
技嘉的,你就刷BIOS

网友:
一般是BIOS和南桥引起比较多挡LOGO

网友:
LOGO不过基本是读不了BIOS,想办法解决BIOS问题

网友:
LOGO不过基本是BIOS读不过,想办法刷下BIOS

网友:
你可以先把logo显示关了。 然后就可以看挡在哪里 了。 一般情况 是硬盘检测不到就停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存松动或者内存质量。还有就是显卡,先看看硬件把。

网友:
我修过一块,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我就是刷了BIOS就好了哦

网友:
我认为应该主要是南桥问题,其次才是内存。

网友:
先把硬盘拔了,不行在刷个bios

网友:
当机故障很多,刷BIOS为先,断线也会这样反正自己观察一下外观

网友:
似乎是未检测到IDE设备

网友:
本人小菜,技嘉G31-ES2C的板子的bios芯片在什么位置啊,我没找到

网友:
技嘉845的碰到过这问题,挑内存和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