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E-TVM点不亮

楼主(2011-02-01):
一块华硕P5GE-TVM的板子,开机后南桥很烫,量CPU供电高端管D极12V,S极没有电压,应该先换南板还是修CPU供电,南板坏了会影响CPU供电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当然是先修电压啦,电压不对BGA会发烫的

网友:
SB是加电以后发热还是 待机就发热  查下PCI14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