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电源就开机

楼主(2011-02-01):
一插电源就开机 ,有的时候又正常,除了开机线路的话,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首先声明 我也是新手 说错了楼下的别骂我 个人感觉你 看看绿线走向有没有三极管 门电路还有 IO  南桥也有可能  我一般先换IO

网友:
BIOS能保存吗?COMS电路出问题就开机 自动上电 还有 BIOS里有设置开机这个

网友:
你的什么什么板子,你也说清楚吗,这样看吧懂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是电源的毛病造成的,加电开机,换电源就好了,特别是山寨的电源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英特尔原装板,很纠结。

网友:
先换IO 再换时钟  再换桥

网友:
一般先跑个线路,知道经过什么元件,我一般跑完就先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