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书看不懂

楼主(2011-02-01):
  ”显存到ram dac  数模转换器“  这句话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
象素填充率也是衡量3D显示卡性能的的主要指标之一。通俗地说:即为显卡像素处理单元在单时钟周期内能完成的图形渲染像素的数量,它决定了3D图形显示时可能达到的最高帧速率,直接影响3D显卡运行时的显示速度。相对构建3D外观模型的顶点数据运算来说,像素填充率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要远比其大的多、周期上也要长的多,因此它的数值高低要比三角形生成率更为重要一些。

  除去像素填充率外,我们最常见的另外一个衡量显卡性能好坏的参数就是显存带宽了。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即显示芯片与显存之间以及显存与RAM DAC(数模转换器)之间在单位时间内数据交换量的大小,众所周知,随着3D游戏对场景细节和纹理精细度的日益提高,在传输顶点数据同时包含着越来越多的光影信息,连同Z缓冲器、帧缓冲器和纹理缓冲器 对显存带宽的占用,显存带宽曾一度成为制约显卡性能发挥的瓶颈。DDR2甚至更高频率的DDR3、256Bit显存位宽的出现都是为缓解显存带宽不足的压力。显存带宽的计算方法为:显存带宽=显存的时钟频率X显存位宽/8。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完全取决于显存性能的参数,显存位宽即所谓的64Bit、128Bit、256Bit之分了,我们选购显卡在确定了需要的位宽同时,也只能通过超取显存频率来提高显存带宽了。

网友:
显卡处理的数据流工作主要是分为四个阶段,即数据从CPU到显卡核心,处理完后到显卡内存(显存),从显存到数模转换器(RAM-DAC),再从数模转换器进入显示器。由于3D计算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数据,而显存的容量由于造价过高而不得不利用计算机的系统内存(即传统的RAM,也即CPU的工作内存),这就是UMA(Unified Memory Architecture)的用武之地。
数模转换器,又称D/A转换器,简称DAC,它是把数字量转变成模拟的器件。D/A转换器基本上由4个部分组成,即权电阻网络、运算放大器、基准电源和模拟开关。模数转换器中一般都要用到数模转换器,模数转换器即A/D转换器,简称ADC,它是把连续的模拟信号转变为离散的数字信号的器件。

网友:
楼上的讲的很专业,讲完了我就观摩观摩吧

网友:
多看多问。多去动手测试检测。

网友:
對顯示卡我也沒輒 還是需要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