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关于光驱的问题,

楼主(2011-02-02):
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大多数光驱不能出仓,大家来讨论下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去研究过,

网友:
大多都是进出仓门的电机皮带松了,再一种就是夹片磁铁吸合过劲,在光驱里常放张盘究OK

网友:
是电机的皮带老化了,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磁铁的问题,时间长了,把托盘也磁化了,造成吸力过大,你把磁铁,拆出来,倒一下方向,再装好就行了

网友:
常遇到的都是灰尘太多 齿轮润滑油干了导致出仓不顺

网友:
皮带有灰尘 还有就是电机磨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磁铁把相对的铁加持片磁化了,把磁铁拆出来,到个方向,再装好就行了

网友:
增大传送带麽擦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在外壳上,和影碟机上的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磁铁在上夹片的好拆,在下夹片主轴电机上的就麻烦了

网友:
零件老化所致。

网友:
上次有人讲上的焊宝就好了!

网友:
现在很多光驱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时间长了,皮带失去弹性吧,皮带轮松。。咱表示看很多人的帖子上面写着。。用酒精+松香的那个助焊剂对那个有非常好的效果。。

网友:
皮带松了,把光驱上面的纸撕开,就能看到有个能转的东西
简单的方法就是放张小光盘

网友:
是碰到不少这样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楼主教教我

网友:
常有这样的事,我就是用针赚下就行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