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19宽黑屏,维修后待机有竖线

楼主(2011-02-02):
一台LG19宽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换全部次级电容,再开机电源指示灯亮,进桌面图象正学,就是发现维修后待机时个有灰竖线宽1MM左右,间隔1-2CM左右,拷机24小时图象还是正常,现在就是搞不清这个竖线问题,
桌面

网友:
刷一下MCU试试。

网友:
换个解码板试一下

网友:
檢查一下T COM得線有沒有損壞
也可以檢查AD版是否有故障未排除
清一清AD連接線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还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 找到问题了吗?(新年快乐)。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下屏是否正常, 如果屏没问题, 也可能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是竖线,那可能是屏坏了,,也许这机器在来之前就是有竖线的呢,,

网友:
应该是MCU数据乱了

网友:
我看像屏线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有图像的时候一切正常。《不管是任何图像的时候》说明屏和排线OK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驱动的问题,,不过可以不去计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