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有2个硬盘,8个分区????

楼主(2011-02-02):
以前电脑有1个硬盘,4个分区,现在 有2个硬盘8个分区,
出现了时不时的卡,不管在什么 情况下,很频繁的卡,不是死机,就是迟钝10秒钟样子,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分区多还是硬盘怎么了??
中病毒了???
电脑

网友:
卡不会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内存多大 重做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查看是否有坏道先~~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排除会不会是系统原因.用PE进系统看看

网友:
分区的各项参数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看系统有没有问题,在查硬件

网友:
呵呵,以前这问题还真没听说过呐……现在怎么样了?硬盘里有坏道那要看多不多。几个还可以。多了就会卡死你……

网友:
坏道没有,系统刚做了!反正是,多加了一个硬盘后就卡了,很气人啊!是不是分区多啊?
分区参数是指?什么呢?

网友:
在添加任何新外设时都要考虑电源的功率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