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无法读盘[2-5更新]

楼主(2011-02-02):
朋友的G450 还很新才几个月,昨天拿来叫我帮他从WIN7改成XP.
这刚用PQ从新分区卡死了后..
光盘只能读到刚开始的菜单,点任何一个选项都无法继续读盘.点任何一个菜单选项都不能运行..
用U盘也是..样的..
这是什么问题.?
求教
====================================================
放了几天今天狠下了心把硬盘拆下来换到其它机子上试..
是情况就跟在笔记本上的一样.只能读出盘的界面.进不了功能项目..或者说是进PE就死机了.U盘和其它的徒近也不行
而在没有硬盘的笔记本就能运行光盘里的功能项目了..U盘也能用了.!

后面的就是上了笔记本硬盘的台式

后面的台式.点了PQ 装系统到C盘.GHOST DOS工具箱..PE..均不能运行..

以上都是把硬盘拆了以后的笔记本...

而把硬盘弄到其它机子上的情况就和原来笔记本的一样了.

就只能读出这里.其它的都不能运行..

网友:
装个系统就录解决的问题  很简单的 了

网友:
光盘放进去只能在这个界面.点任何一个都没反应.光标就在左上角跳.一直跳...
现在就是装系统.但是盘不读 U盘也不运行.怎么装啊.?

网友:
我建议你进PE微型系统,估计是电脑的硬件太新潮了,工具比较旧。

网友:
U盘怎么能不运行啊!你开机摁F12试试能U盘启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试过了光盘PE进不了..U盘PE只能在系统滚动条那里一直转...

网友:
是不是要进bios改硬盘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这位师兄
硬盘模式改过了.
默认是AHCI 改成IDE也一样..

网友:
换块硬盘吧!

网友:
你用WIN7的工具盘,先把硬盘格了,再分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朋友的新本怕是拆了不好吧.万一售后不保了杂搞?
不拆.现在又完全没办法了.

网友(点评):
只要外观没有损坏。售后是给保的。光拆个硬盘售后没理由不保。。关键是不能有外观损伤

网友:
    进入PE,重新低格

网友:
如果win7系统还能用,安装个Maxdos8,再把XP的gho文件复制到硬盘里,启动maxdos8后,用ghost软件恢复。

网友:
进win7PE试试看,看能进去不

网友:
用安装盘安装就行了,,

网友:
我的也是G450去年买的,现在发现电池好像不行了,要接充电器才可以用,一拔就关机了

网友:
怎么能这样啊,死机这个可能不跟硬盘有关系啦,还是返厂维修把

网友:
简单的分区问题

网友:
如果能进去PE的话,硬盘  光驱都代换一下试试,如果PE都进不去,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直接把盘给清零了吧,全清够狠!

网友:
把AHCI 改成IDE模式应该没问题啊,我装过这机子

网友:
换个系统盘,从光驱引导把硬盘从新分区。

网友:
分区表出错,用DOS工具重新分区就可以装系统了,最简单的办法判断,把硬盘拆了,看能不能进PE,进就是硬盘分区表坏.PE是要检测硬盘的

网友:
你这时分区的问题   重新分一下去就好了   不过之前得先把硬盘整盘格式化才行

网友:
不要进PE,直接进PQ或DM对硬盘操作,要记得更新MBR

网友:
记得不要用联想
价格高不说,乱加锁什么的,不好用

网友:
是分区的问题。你可以用MHDD的ERASE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