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910

楼主(2011-02-02):
第一次启动到滚条时候,总是进不去系统,关闭电源,在重新启动可以进系统,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先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正常------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自己可以排除下呀 ,先软件在硬件。最基本的都不自己处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应该没问题,惠普的系统盘不好找啊,用一般的XP盘装了以后,指纹驱动总装不上

网友:
指纹装不上总比你查不出问题要好吧,要多动手,自己实在找不处问题了,再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