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风扇屡次报错解决

楼主(2011-02-02):
IBM T42风扇屡次报错解决
此机来时风扇报错:error fan,拿出风扇用可调电源测风扇是好的,拆机取出主板,直接测给风扇供电的保险F4断了,更换后,风扇转了,不报错了,正常进入系统。可没有想到的是风扇居然常转了,这可不对肯定还有问题:1、风扇的供电有问题  2、风扇的检测脚有问题。查吧,首先从供电解决,由点位图可知,F4的后级是Q1(给风扇供电的开关管),如图1

不管他,换一个再说。上电开机,风扇转了一下,又停了(这才是正常表现),点了一会儿风扇又转了。OK!问题解决了,让客户取走。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一点就知道了

网友:
保险断应该也是Q1引起的确良

网友:
3楼的说的有一定的道理,Q1和F4很有大的联系。Q1击穿了

网友:
好经验。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飞线。

网友:
保险烧,常常都跟管子一起坏

网友:
好样的,能够把问题彻底排除,这才是维修人的本色

网友:
好经验,3楼说的有道理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很爽的维修。年三十很给力的,兔年吉祥的先兆啊!!!

网友:
牛叉 分析故障有一手

网友:
有时候是风扇不行了,加油就好了

网友:
高手手下的机子好像都很好修,在自己手里啥就不一样了

网友(2014-02-19):
由于会员“最后一支烟”回复权限不足,该会员对照专家讲解的思路,把他的电脑修好了,为了方便更多直截了当看得更明白些,作为新人想在上面发一张图片。此图片由ptmanager代发!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快啊...

网友:
我以为是检测脚有问题才导致常转的呢

网友:
终于可以发了,那我就补充一个位置对照图吧 哈哈……

网友:
Q31问题是。。。。。

网友:
Q1阻值多少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查

网友:
保险F4,要是不是IBM的估计这个板子你翘了

网友A:
这种管子坏的狠奇怪
myhome31
是的,管他呢,解决问题就行,呵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管子坏的狠奇怪
是的,管他呢,解决问题就行,呵呵

网友:
我也喷到 一个保险坏掉的,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佩服,功力真深!!!
.

网友:
什么管子哦,小弟妹看懂

网友:
高手,换我可能就搞不定了

网友:
有是一个 mos管 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让它常 转。利于散热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