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华硕主板,开机自动断电

楼主(2011-02-02):
华硕p5vd1-x-caykz主板,能用改锥点亮。。能进bios,开机10s左右自动断电,初期以为是主板上有静电,对其进行过放电。换过电源仍然有这问题。检测卡跑出来的数值是85,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

检查过主板,没有发下有短路的地方,因为老是自动断电所以就没有加硬盘,板子上就插着u,显卡,键盘显示器。。。我试过,不管任何操作,也就10s钟左右自动断电。。求各位高手指点呀。。

===========================================================================

貌似主板电容没有发现鼓起。。也没有发现有电击过的痕迹。。。
求指导。。。。。

===========================================================================

主板上就插着,显卡,和内存,内存和显卡都是好的,从别的机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
你查下主板
是不是 有短路

网友:
中病毒了?试过重装系统杀毒没?

网友(点评):
额,没有加硬盘,貌似是主板问题把。。惆怅了。。。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见过一块是开关短路板子  开机四秒自动断电。你把开关跳线拔了 用其他东西短接开机试试

网友(点评):
我是用改锥点的主板。用改锥接的。。电源开关柱。。。

网友:
我得板子没机箱也是自动断电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连硬盘都没装就开不起来了。。求硬件高手指点呀。。。。

网友:
先檢查記憶體 如正常,那可能是電源供應器 (瓦數不足)
如都排除 在檢查CPU旁的電容是否.禿頂(容質不足)

网友(点评):
记忆体是啥?!cpu旁边的电容??

网友:
先打对地阻值。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电容。
你查查、

网友(点评):
啥意思呀,本人小白,让我去测量下电阻?!那个电阻!?求指点。。

网友:
記憶體是您說的內存

网友:
自检画面报什么错吗,修过是us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