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6100主板奇怪现象,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后就不工作

楼主(2011-02-02):
NF6100主板奇怪现象,第一次开机正常,完全正常,只要不重启,就能工作下去。但重启后就不工作了,诊断卡也跑不过。
然后,放置几个小时后,又可以重复上述操作。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重启

网友:
我不会,但这些故障最难排除!

网友:
期待高人的答复

网友:
桥~~桥~~~桥~~我不是专家也不是高手我就是路过

网友:
难道是N桥冷实热虚?或者CPU旁边那些电容性能不良漏电?

网友:
加焊桥是一下,桥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正想了解,期待版主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