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风枪加焊南北桥经验

楼主(2011-02-02):
我曾用风枪加焊一块主板的南桥,加了很多松香在上面用的6档420度 把风枪头去掉加热了大概10分钟结果把桥搞坏了。请教各位师傅们。如何用风枪加焊南北桥成功率高?

网友:
买几块烂主板  搞几次经验就有了

网友:
LZ
这么做是很危险的= =

网友:
用 报废主板练练~~

网友:
用焊膏然后用风枪吹

网友:
用发热砖做好一点.用风枪,手很累的,一不小心,碰了一下里面就短路了.

网友:
吹的时间长了,温度也高了。要慢慢加热!~

网友:
   风枪?加焊南北桥,? 做梦,
来一百个死一百个哦,嘻嘻

网友:
楼主 :用bga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
*脏话*海有这高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以前就是这样做,成功率95%以上。

网友:
风枪不行 风筒就是俗称的土炮可以 买个土炮吧 推荐司登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用的是一把还是两把呢,一把的话下面有烤炉吗,  真怀疑你的风枪是是碗口大的。

网友C:
用锡纸a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温度太高了

网友:
大哥,你吹那么久,不坏就怪了。关键是掌握时间,不能吹太久啊

网友:
这个成功率还不错,用报废版练手吧

网友:
对有铅主板,用风枪加焊南桥是可以成功。偶然也能吹好几个的,北桥(INTEL)是很难的,无铅的就更难了,不过最好不要这样做,BGA芯片、主板都有可能被不吹坏的。当然如果你用风枪能够控制热风到BGA芯片上面在200度或以下,就可以搞好芯片的。

网友(点评):
这才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把,上下一起加,自己做的摇柄,哈哈。

网友:
建议楼主在做BGA时别用松香 这玩意冷却下来的时候是固体 至少也得来个好点的焊膏
在就是用风枪做BGA风险比较大

网友:
我也要学习...有这方面真正的高手给个最中肯的建议吧

网友:
以前也是用土炮加焊 成功率还不错,但那个累啊 一天做几个BGA加焊都累得要死 最后一咬牙买了台BGA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锡纸a ~~~~~
我也这样!!成功过

网友(2015-04-25):
有高手的话 说说要多高温度 时间多少

网友:
觉得用风枪真的难以掌握温度,一不小心就就会把东西给吹坏了。

网友:
做BGA还用松香 这么做是肯定可以的 就是要控制好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