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203 能用什么管子代换?我这里只有1815 945 8050 8550

楼主(2011-02-02):
C3203 能用什么管子代换?我这里只有1815  945    8050   8550   谢谢~~~~~忘记补充下 我也没有C3198

网友:
用8050代可以的。

网友(点评):
哈哈!你考我呢还是不放心我呀?8550是PN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8050能代换 那8550也能代换罗?我去试试

啊~~完了,我以为8050 能用8550代换的,我有一个电源是这样代换的,好在没上电 我去拆下来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基础要学好,8050和8550是对管,用8050代换C3203要注意管脚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基础要学好,8050和8550是对管,用8050代换C3203要注意管脚的位置。

的确不行呀~~~我用8050 换上去 直接没有5V 待机电路 现在弄弄 待机电路直接上6.02V

网友:
8050 不能代换3203呀 我代换上去  紫线  没电压 绿线没电压换了2个都是一样·~~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管脚不一样的,你装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管脚不一样的,你装对了吗?

怎么说管脚不一样?莫非要反过来装?C3203 怎么拆出来 就怎么把8050 装上去呀?

网友B:
C3203管脚好像是BCE,8050是EBC,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203管脚好像是BCE,8050是EBC,不同的。

哇 那不是要交叉装进去啦,麻烦  我还是去找找 是否有同样的吧
C3198 能代换C3203嘛?

网友:
8050是PNP,8550是NPN,不能代换的

网友(2011-03-08):
那意思是 3203就是普通的pnp管子落?没钱下资料来看了

网友:
认真查看,仔细研究!

网友:
只要管子好的情况下,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管啦,脚位也测得出啊,只要脚位一样,分清PNP和NPN就可以啦,干嘛搞得那么复杂。